电磁铁供电,大家来帮一把,在线

楼主(2007-09-20):
    我的电磁铁是6A/220VDC供电优玛UPS220VDC输出,接12VDC*19=229VDC电池组在线供电,UPS输出220VDC/6A,可是老烧电磁铁
    请问解决方案
    我打算在UPS输出加4000UF/250VDC电容缓冲瞬间冲击,用二极管隔离电池组,可行吗?

网友A:
你确认是220V直流供电吗???

直流下只能靠电阻值来限流,
那么你的电磁铁上的耗散功率是1320W,
这不是一个大火炉吗???

楼主:
是啊!厂家的设计是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参数书这样的

网友B:
电磁铁

建议,检查一下供电电流及磁铁电阻,确认磁铁线圈完好。再检查线圈导线截面是否足够。

网友:
全电流动作,半电流保持

全电流动作,半电流保持

网友C:
检查

1.工作环境(温度等)是否在允许条件下
2.工作制是否在规定允许范围
3.考察电磁铁制造商(者)能力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

我后来检查了电流,第一次4.5A,以后每次只有3.8A
看来供电是没有问题滴,我又在UPS输出加了4000UF/250VDC电容
不过,问题我观察了一下,在工作时电磁铁吸附的时间是2min停止时间是30s
问题应该在这里,我想这么大功率,长时间工作会很热,如果不强制散热或着冷切
应该会最早出现匝间短路
你们看我分析的对吗?
请指出!

网友:
怎么 不用 交流 供电//???

网友C:
匝间短路

一般有两种情况造成
1.过高的温度
2.漆包线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