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油田采油所用的磕头机如何节能,

楼主(2007-09-21):
油田采油所用的磕头机如何节能,如何根据采油井得到的示功图来建立算法

网友A:
参 考 一 下

这个工控网有很多相关讨论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9086
http://www.econtrol.com.cn/tech/Detail.Asp?id=387489&page=12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0 8:38:00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9 16:20:00

“1、如果抽油机的平衡调的好与调的差对电机功率选择有什么影响?”

1、luozheng为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将彻底揭穿他“用变频改造抽油机可节能50%的谎言”!
2、油田抽油机又叫磕头机,就像小孩玩的翘翘板,两个小孩坐两头,一上一下,绕中间支点转轴往复旋转。
3、如果翘翘板一头坐着200公斤的大胖子,一头坐着10公斤的小孩,只有体重大于190公斤的大汉才有可能使这个翘翘板绕中间支点转轴往复旋转起来!
4、如果翘翘板一头坐着200公斤的大胖子,另一头也坐着一个200公斤的大胖子,那么体重10公斤的小孩就可将这个翘翘板绕中间支点转轴往复旋转起来!
5、在上例中,小孩只要克服轴处的摩擦力做功,而两个大胖子对转轴是平衡的,小孩并不需要给它们做功。
6、油田上的磕头机,一头是连接提油活塞的几十米几百米的油干,另一头是平衡其重量的平衡快,然后用一台电机做功使磕头机绕轴往复旋转起来。
7、电机就像小孩那样,只对提油活塞做功,而不需要对几吨中的油干做功,条件是磕头机配平衡要好。
8、所以抽油磕头机的节能关键是“配平衡”问题!!!
9、变频器在这里无用武之地,所谓的一半重载一半发电完全是没有配平衡的问题,是懂的人欺骗不懂的人,是忽悠卖拐之词!!!
10、更有甚者,说他把一个体重大于190公斤的大胖子作的功变成一个10公斤的小孩做的功,他的“改造”节能是“180公斤”,达到了“95%”,同志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黑了心肝的“知识分子”,如此欺骗老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

----------------------------------------------------------------------------------------------------------------------------------------------------
   你们看看就是这样从来没见过抽油机的人,在这胡皱.他的贴我已不在那回.
  本人先说一下抽油机,抽油机的工作区间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是4个区间,用直角作标系表示,是为1.2.3.4四个象限.在国际标准的测量中是用功图这个方式表达的.既力矩变化和所作功变话的曲线,一个周期是个闭合曲线.1分钟2-6个冲次既周期.
 所以.无论如何调整,都是1,3象象限作功,2,4象限发电.这个道理有时就和电梯从1楼到8楼,在从8楼到1楼有点象,但电梯更复杂(中间人是变动的).
 抽油机的上下行程,对于1800多米的井来说,只有5-7米.没有几十上百米.一看这个老刘在糊说.
 油田专门有工控室,可以时刻看到没个抽油机流量,电压,电流的变化.调平衡的问题,人家有专门的采油班,不调平衡是不许的.
 后面的老刘就糊说八道.

 抽油机的变频运用,请看老贴,讲的很多.只有改过的人才明白.自94年开始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试验,最后现在已出来最佳方案.抽油机只能用四象限变频.这是十年运用和试验的结果.或是变频成组控制.这些内容看2003-2005的老贴.有很多高手谈过.而且是应用过的.
 另外,象美国,加拿大都运用了这项技术,瓦肯变频当年还出乐意款.没有推广开的原因,主要是价格问题.好处本人本人老贴说的很多.象老刘这类臆想啊Q之类的人,你说在多,他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最后,工频下的抽油机功图和变频下的完全不一样,效果是很好的.我们当时作完测试,油田节能监测办的当时要和我们和作.因为他们见的太多节能设备,唯有这款达到了效果.
 我们试验的地方看老贴.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3-8-23 10:34:00
     首先,抽油机有许多只工作在额定载荷的1/3以下,所以降压节电才成为可能。但其他设备不易采用此法,这是抽油机的特点决定的。
  我来解释sjj,strong,的节电原理。节电效率不同。
  sjj的方法是测负载不平衡时,电流的大小来判断降不降压,电流永远滞后电压,这种方式不可能发挥,降压节电的最佳状态,所以只对不平衡大的抽油机有用,平衡好的就没用了。
   strong用的是节能功能的软起,节能的原理在抽油机上有抽油机的特点。首先,要有微电脑判断(通过电流),负载的平均负荷率,这样就可以找出能够长时工作的低电压工作点,在此基础上,负载不平衡时,负载高点(通过电流)升压,负载低时降压。因而,负载平衡时,只要载荷在1/3以下,光降压就可节能。
   但是节能功能的软起大多都是测电流,所以对负载的跟踪不可能达到最好,尤其负载稍重,不平蘅时,在负载高点要提前升压,升多高?都和自动电压调节控制的软件好不好就有很大关系。
   结论是strong与sjj的方法的侧重点不一样,sjj的方法是380V的基础上,高点380V,低点降压,节能的潜力没有充分发会。 所以,就有了“strong说的磕头机的配重越平衡,电动机的负荷越轻,节电效果越好.”这句话,与sjj的方法测出的结过相反。
   从这就体现了节能软起与变频在抽油机节能上的差距。节能软起在对负载稍重,不平蘅的抽油机节能就差了,而带回馈的变频可以通过力矩电流,失量控制,四相限运行,对轻载可以提高频率增产,功率因素达到0。85以上,正旋波回馈单元的接近1;平衡时一样有软起的节电特点;可实现共用直流母线,多台变频用一个回馈。这都是节能软起所没有的。
   由于控制上的特点(一个是降压,一个是V/F,控制的思路决定了节能软起的功能主要是软起,变频是传动调速。),变频控制比节能软起精确的多,软起永远没法与变频比。
   就是因为软起便易的唯一优点,对油井的初期建设投资少,才有市场。
  1。对一个采油集中,产油量多年稳定的场和带回馈装置的变频是最佳选择;
  2。对产量低,寿命只有三两年油井采用软起节能较合算,当然还可采用星三角节能,那就更便宜了。

网友B:
用变频器

用变频器
那里的油田我这里有现成产品

网友C:
用变频器

现在油田有的地方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