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N2003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7-09-21):
我一直没搞明白,在ULN的输出端下面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
Vcc--限流电阻--负载---ULN输出端
Vcc--负载--限流电阻---ULN输出端

网友:
我觉得没区别

网友A:
VCC一般是用做继电器吸收用的,也可不接

网友B:
一般来说应该是这样

电阻接Vcc一端为好。原因是此处的负载对电源的影响在电阻的作用下减小,即电阻“隔离”作用在负载具有感性或容性时能得以发挥。当然,具体的场合也要具体分析。

网友C:
理论上串联时连接顺序对电路或对于其中某个器件没有区别

只是对串联电路的外部不一样,对地绝对工作电位有区别

网友:
电阻接Vcc一端为好

同意四楼的看法,从维修和测量方面来讲,安全性高些,不易烧IC。
理论上没多大区别!

网友D:
VCC只是接感性负载时的吸收端,在阻性负载下接与不接都可以

网友E:
没有区别,不过公共端不一样,成本和方便性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