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用**钻距CPU一虎扣处反复开关,不死者过关

楼主(2007-09-22):
用脉冲群发生器太贵,一台几万块,想用个简单方法模拟一下现场的干扰,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86年用P8748做双缸洗衣机控制板时就是这么测的,水仙总厂也是这么验收的

网友B:
老T的办法强

网友C:
我的方法是

找一个碗,装上盐水。220V AC (最好与被测控制板用同一电源),一端放到盐水里,另一端用工具夹好,与盐水接触,(注意每接触一次都会产生火花)3 - 5次 或 7 - 8次,还不死机,就行了,

可认为同时检测了,电磁辐射和传导。

网友A:
顺便放半只蹄胖,测完汤也好吃了,哈哈,小心麻电哦

麻电了就成麻辣烫了拉

楼主:
两位的方法都不错,马上试试。谢谢。

网友D:
我用吸尘器不知道行不?

我用吸尘器在的电源线在板子上绕几圈,不断的开关吸尘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手电钻测试了,没有死

不过盐水不好,第一次由于手抖,整个板子掉到水里了,看来不死也难了。

网友F:
测抗电磁干扰,用对讲机最厉害了

网友G:
我的土办法:

用市场上很便宜的那种手持煤气点火器或者电蚊拍(要装电池可以连续放电的那种),拆开后一条线上接220零线,另一条线串30nf/3kv电容后接220火线,对仪器供电的220V电源做连续高压火花放电.

网友A:
手机屏蔽器?晕那,"在城里吃西瓜不问价",哈哈

那是胖翻译的名言哦

网友:
奇怪了,这个帖子的背景有雪花在飘,好漂亮

网友H:
我也有种方法

用大功率交流接触器在附近频繁动作,会有很强的电磁辐射.

网友I:
我一般也用大功率交流接触器,效果还行

网友J:
弄那么大的电磁波,各位,不想生儿子了!

网友:
生 了孩子 才 去弄

网友K:
长见识了

呵呵

网友L:
请教一下老黄头

盐水的浓度大概多少?
比如一个大概500ml的大海碗,放多少盐? 谢谢

网友D:
如果用盐水,不如自己做一个高压发生器了

网友M:
用打狗棒

建议用打狗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