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解决交流接触器吸合有拉弧现象

楼主(2007-09-22):
24V直流控制的三相交流接触器,输出功率1500W,380V。我是单片机输出经光耦,驱动三极管来吸合接触器的。在吸合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拉弧,同时引起单片机复位。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拉弧的,怀疑过驱动电压不够,或驱动电流过小,都试过,不过都没多大改善。请大家帮忙分析这这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谁说我老是灌水,有时候也会认真回复帖子的哦!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拉弧的,
回答:因为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必然有拉弧
     解决方法,在 触点 接上  RC 吸收

同时引起单片机复位
回答:解决方法 1. 单片机远离拉弧
             2 .用一个铁壳包裹着单片机
                像电视机的高频头一样用铁壳包住,免受干扰
             3.如果楼主的单片机是8051系列,建议使用STC的IC
               听说可以抵抗4000伏的干扰,是真是假就不知道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可是好像别人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接法好像就挺稳定的,会不会是我的三极管工作状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