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形状**合金丝的温度,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合适?

楼主(2007-09-24):
如果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测密封容器的温度,该怎么安装?装在外面测容器温度可以吗?另外,红外温度传感器最高精度能达到多少?
非常急切,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找现成的产品

最好找找现成的产品,如果有,产品说明书上都有的,不全的还可以直接问厂家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

我用过的好象不能测量密闭容器的内部温度,我也想知道,期待!!!

网友C:
对这个问题,我的想法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红外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是依据物体表面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多少的,测量密闭容器的内部温度的误差是比较大的吧

网友D:
容器若是金属的还有可能

但你要确保环境温度恒定,体积较小可在外面包上厚点的隔热材料,大的只好造间保温房间了.测定数据再适当修正一下.但这只是测了一个平均温度.
你在测什么东东?说出来也许方法更多

网友E(2007-12-19):

监测形状记忆合金丝的温度,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合适?
形状记忆合金丝是布在机翼机构表面的,用温度传感器监测其温度,以便很好的控制形状记忆合金的加热电流!
谢谢!

网友E:
发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