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样检测负载的功率因数?

楼主(2007-09-25):
(无正文)

网友A:
恐怕, 检测电流电压相位差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不过如果电源质量较差时,比如有多次谐波时就不好办了,可能要分析波形才行

网友:
先 测量 有功功率 再测量 视在功率

再 然后   有功功率 / 视在功率

网友C:
123654789说得对,

这样就没有谐波的概念了。

网友:
或者 使用 FFT 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