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缆连接松散的干扰有多大?

楼主(2007-09-29):
将三相电通过金属插件接进电机,金属插件之间可能接触不大好。铡刀闭合瞬间金属插件是否会产生大量干扰呢?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不仅是干扰(产生电弧),还会着火。

楼主:
工作电压是380V电流2.5A

在这么点功率下闭合铡刀,金属接插件也会出现拉弧吗?
估计是金属接插件之间还存在一定间隙。

网友B:
绝对不允许接插件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