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选择

楼主(2007-10-05):
我要对一个免烧转机进行技术改造,将原先的手动控制改为PLC控制,但对液压控制这一部分不甚了解,此砖机的进料和压模为液压控制的上下、前后运动,我需要将手动控制改为电磁阀控制,那么,电磁阀应如何选择,是两位三通的,两位四通,还是两位五通的?应如何接管?

已知,油泵Q=63ml/r,p=31.5Mpa。油缸为管径32,液压系统额定压力6.3MPa。此参数不知有无用处。

网友A:
参 考 一 下

方向控制阀课件.part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4015422.rar
方向控制阀课件.part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4127730.rar
方向控制阀课件.part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424664.rar
方向控制阀课件.part4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7134243682.rar

下载后更名为01.rar~04.rar 再解压.

网友B:
电磁阀选型

个人总结电磁阀选型的步骤应该是:
1、判断是否选用电磁阀
2、根据工艺,选择什么样的电磁阀(几位几通)
3、根据管道口径,选择电磁阀的口径(DN)
4、根据现场电气要求,选择电磁阀的电压等级。

网友C:
改名了也解不了

网友A:
顺序不要搞错,刚试过可以的

网友D:
这样应该是两个三位五通的吧

tyw真是博学啊,敬佩之情如.............................

网友E(2010-02-24):
只有一个动作:收/放压模,用2位3通阀(方向控制阀)就可以。没必要用的复杂控制阀。

不过,需要另外加装气缸(油缸)

网友F:
老T叔真是博学啊,全能冠,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