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5V 600mA的直流小电机驱动请教!

楼主(2007-10-08):
没有方向控制,速度可调,想请问用什么驱动最好?三极管或MOS管?
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有这些

mos管的H桥,注意感应电动势的吸收,控制和功率电路的隔离,mos管的驱动问题

楼主:
谢谢指教!

这是参照一些电路改的图纸,我想用三极管做不知道可靠不?MOS管麻烦了些
而且这个速度调节要求不是很高,只有三档高、中、低。

网友A:
没有做过档位的

我那个是基于PWM调速的方案,个人认为,这个电路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B:
8550功耗小了点吧

8550功耗只有0.625W,若采用模拟调速,功耗好像大了点。建议采用PWM方式。

楼主:
现在8550可以做到Ic=1A的,

是采用的PWM方式控制的,用KEC的8550(Ic=800mA)试过,电机电流700mA运行
半个小时都没什么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