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

楼主(2007-10-16):
正在做步进电机驱动
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
1,步进电机噪音大
2,步进电机力矩小,遇到阻力就不转。
谢谢大家

网友A:
必须确定 步进电机的 控制方式, 脉冲频率

网友:
步子要走得均匀

网友B:
推荐一个芯片:A3967接口超简单

网友C:
呵呵,我一般的方法是几个三极管,然后单片机直接推三极

网友D:
这是很矛盾的事

    这是很矛盾的事,要力拒大,就要加大电流,可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加大噪音。比较适中的方法是加大细分,提高电流的正旋度。

网友E:
有没有避开共振点?

网友:
我的感觉是步进电机噪音一般由于速度和加速度不合理

处理好了声音很好听的,甚至能唱歌

网友F:
LS的都是高人

网友G:
是啊.搞给好,步进电机可以象伺服电机那么爽.

加速减速的声音可以很悦耳.8楼估计见多了.

网友H(2007-11-23):
可以细分试试

可以细分试试

网友I:
步进搞好了确实很好听

   我把它搞到1200r/min都不失步,我有一个变态的小日本的驱动器空转居然3000RPM.

网友J:
呵呵,是不是你用了仪表指针的驱动电机啊

网友K:
都是高手,也来占个位,

网友L(2008-01-06):
广告是无孔不入啊,哈哈

网友M:
我觉得还是把你的东西放上来看看.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网友H:
用PBL3717也不错

用PBL3717也不错,可以细分,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