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380V的接触器,线包控制方法,下面的我线路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17):
使用7407比较好

1、因为51上电的时候是高电平,2003输出正好是低电平,可能接触器会动作一下;使用7407则没有这个问题;
2、使用外置看门狗和上电复位芯片,或者内置看门狗和上电复位芯片的51单片机;
3、固态继电器应该不需要1K的限流电阻;

网友B:
怎么判断来的?

   这个怎么判断选件的?教教我们吧。

楼主:
谢谢

我使用固态继电器 是380V ,2A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