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DCS的接口

楼主(2007-10-17):
各位大侠:
   我自己想做一个仪表,请问能不能直接挂接到DCS系统!需要做那些具体的协议不?谢谢

网友A:
分布式控制系统

不同的厂家的产品标准不同,
那要看你采用的DCS系统是荷重总线了。

楼主:
谢谢

xiexie !一般有什么要求呀

楼主:
谢谢

我采用CAN总线和485

网友B:
一般的DCS系统都是模块式的,一般都有自己AI模块。而AI模块一般有两种电流输入模式,一种是两线制的,就是信号线和电源线在一起;一种是四线制的,就是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