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速光耦输出的脉冲高电平太小了

楼主(2007-10-19):
我用5V供电,使用6n136,驱动出的脉冲,怎么不是5V的,请大家给个意见,驱动上的电流更换了好几种了,上拉电阻也更改了几个,330,1K,2K,3.3K,可是都没有效果.请看原理图

网友A:
不是5V那说明光耦里边的三极管没有可靠截止

或者说明原边,即LED驱动一侧有电流。
检查一下原边电阻,在LED应该没有电流通过时,有没有压降。

网友B:
看看Datasheet,6N136的驱动能力很弱的

建议换6N137,但是Pin7要上拉(简单的就合Pin8连接)

网友C:
注意光藕的传输比CTR

按图示
6N136的CTR一般只有百分之十几,你次边电阻那么小,负载电流已经2.5mA;
要求输入端的If至少到达20mA左右。

它的VF一般是1.7V,你采用3.3V驱动,输入电阻应该取小于100欧!
否则,次边的上拉电阻加大。

自己算一算。

网友D:
你输出是不是空载.

如果空载也是这样就要要查一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如果空载好的,有可能负载太重或输出上拉不对.

网友E:
接法有问题,看图。

网友F:
谁让你加了C111的?

信号幅度不低才怪!

网友G(2008-04-25):
怎么我看不到图片啊??

怎么我看不到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