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数控编程的吗?交流一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10-24):
怎么没回答的?是不懂?还是不说?

自己顶!

楼主:
我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没有一个回答的!!!!!!!!!!!!!!!!!!!!!!!!!!!!!!!!!!!!
难道都不懂?????????????????????????????????????????????????????

网友A:
是问得够晕的!

网友B:
你想问什么呀,这马急滴,人都给吓跑了哦

你在马路上大叫:有认得路的吗?跟你交流一下...,怎么没回答的?是不懂?还是不说?...有这马问路的吗?
时间长了,人家还以为你在练小品呢.

你得先把问题提出来,别人才好跟你交流哦
哈哈,上语文课看小人书了吧

点下面链接,打开后去"文件(F)" → 选"另存为" 保存

第一部分:授课课件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数控加工工艺基础
第三章 数控编程基础
第四章 数控车床加工及其程序编制
第五章 数控铣床和加工中心加工及其程序编制
第六章 数控电火花加工
第七章 宏程序在编程中的应用
第二部分:实训与模拟仿真

楼主:
关于直线插补,二维的平面,都在第一象限,...

   我已经把插补程序做好了,系统也跑起来了,用CPU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X和Y轴,现在的关键是:电机走直线很快,曲线特别是圆弧特别慢,因为圆弧是许许多多的小线段逼近的.
   要完成每一步插补,都要做判断,看到终点吗?没到就加速,快到了就减速,如果不做判断,曲线就快多了,可是,电机失步很严重,这主要是插补运算占的时间太长,定时器中断这段时间处理不过来,这里要提的是:
   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用圆弧插补?我说:这不是我决定的!我是用COM口来接收PC机上的软件发过来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用的直线插值做成的小线段.比如:
COERLDROW软件等.
   多谢TWY,这些东西我都有.表示感谢!
为方便交流,留个QQ:332467726

网友B:
当你的CPU处理速度不够时

可在园弧段预置一个不会引起失步的合适的速度,不做加减速,反而快一点.
若是发来的信息中没有园弧代码指令,就有点麻烦了,预置低速动作就没法做了

楼主:
是的,上位机发过来的只是直线代码命令,

例如:

PD 3434, 5556;
PU 23,8766;
PU 4556,67776;
..........
等等都是直线.

楼主:
我想精简插补程序,精简不了啊!

因为插补程序占的时间太长了,在一个中断周期里处理不过来,如果定时器长点时间,处理过来了,可是速度上不去啊!

网友B:
这样就麻烦了

是否可这样处理
X,Y向的步数都小于某一范围,就认为进入曲线区,实施降速
不过这样做总有点不舒服
看来要彻底解决,需要动硬件了.
你这是实时控制系统吗?若不是,可以先进行数据处理,再执行.
还有可考虑双CPU,把数据处理和步进控制分开来.

楼主:
多谢TYW,我看了别人的系统...

    就是PC机和这个系统通信,不断向下发数据,
    看别人的:有用双CPU来分开来处理的,也有用DSP或ARM来处理的,我用个C8051F应该也可以啊!可能是程序处理的不当,非常感谢!

网友C:
觉得你的设计有一些不明快

   为何上位机只发送直线指令呢?
   我以前8位机还做出了C刀补,当然查补的速度不是很高。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东西主要是配合电脑上常用的软件...

这些软件都是用直线插补写的,我也发愁,主要是要适应这些软件来的,比如:一些复杂的曲线,也不是标准的圆弧,也没法用圆弧插补来实现,只能用直线逼进啦,多谢向您指教,请问您的QQ等或EMAIL,有些东西我也弄不明白.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

我不判断速度加减速,速度慢时,不丢步,快了才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