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封装为0805表贴LED资料,如驱动电流多大、耐压多少?

楼主(2007-10-22):
哪里能找到封装为0805表贴LED资料,如驱动电流多大、耐压多少?
在网上查了好久,除了卖LED的,其他资料很少,哪位同学帮帮忙,有的话可发至BERGER008@163.COM

网友A:
实验自测结果.

既然没有人回答,我也不清楚.觉得你可以做些实验,准备浪费两个LED管.一个测电流.用5V电压,通个滑动电阻.看灯的亮度直到烧坏.一般在4mA差不多.LED管有压降可量.你通过计算Vcc-Vled=I*(Rl)这样就得到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