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检查

楼主(2007-10-25):
请问用热继电器做电动机保护时,如何模拟检查热继电器是否会在整定电流时动作呢?

网友A:
以前我们是这样做

调压器 --》隔离变压器(220/24)--》经电流表接热继电器两输入端。

调节调压器使流过热继电器两输入端的电流,等于整定电流,看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动作。

网友B:
这种整定很粗糙

相信标准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