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多谢

楼主(2007-10-27):
接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的显示仪表
输入电阻一般多大?
这种显示仪表的输入电阻是否需要
与所接传感器的内阻相匹配?

比如一个传感器的内阻是350欧,我
把三个传感器串联起来使用内阻就
变成1050欧了,这样接到一个显示
仪表上是否会有什么问题?一般都是
一个传感器接一个显示仪表。

多谢各位指教。

楼主:
我想在一个显示仪表上显示三个传感器测量的和。

这是我的目的。

网友A:
那要看具体的仪器了。有电流输入型的,有电压输入型的

还有电阻输入型的,电容输入型的等等等,有些对阻抗有要求严格,有些则要求不严格。

楼主:
俺要在一个系统中用三个称重传感器

每个量程5T,
用三个量程就可以扩大为15T,
并要将测量的结果在一个仪表
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但现在不知道三个传感器
应该怎么接?串联还是并联?
查了一下资料多数说并联,
但并联后的输出是总的称重值吗?
多谢。

网友A:
光从你给的描述还不能判断如何接,原因如我在3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