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电流低电压的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10-27):
最近搞个好东东,一个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机.12V50A的电机.50A是最大电流,一般工作是25A左右,空载是4A左右.现在想要正反转,用继电器最方便了,所以想找一个继电器,12V60A左右的,可是在继电器公司的网上看来看去都是50A最大了,当然,用的是小的继电器,那种电工上用大家伙不要,不知道各位仁兄们有没有用过这种东西,或者有更好的建议......如果最后还是不行,我只有用最后一招,用四个场效应管来驱动了......

网友A:
找个内燃机上用的启动继电器就行了

价格嘛,不比4个MOSFET贵多少

网友A:
这玩意儿500A都没问题

楼主:
啊..........

现在我这个场效应管才4.2元一只,60A的场效应才2.2元一只,

网友A:
弄错了

要正反转就不能作继电器了,不过12V/50A的应用,对MOSFET要求很高,注意找Rds<10mohm以下的类型

楼主:
用继电器是可以的.

我的电机调速,用一个场管,然后,再串一个继电器,双刀双掷的.就能实际调速和正反转了呀.只是我还找不到这么大电流的继电器.     我在想,是不是继电器的触点和电压无关,只有电流有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