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的速度不高,才100Hz,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做电气隔离好

楼主(2007-10-29):
控制的是开关量,速度很低,不超过100Hz,也没有高压的要求,一般用什么光耦做电器隔离呢?
TLP521-4可以吗?

网友A:
TLP521(-4)或PC817(847)等都可以

楼主:
PC817不是线性的吗?让它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B:
不需要线性,只需要它是单调性的

网友C:
回复LZ

可用4N25,4N30等,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