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TI的PMSM电机控制例程中电流环限幅值的确定(pmsm_1)

楼主(2007-11-07):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TI的PMSM电机SVPWM控制的例程,有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交流一下:
如图,在TI的例子中,ids和iqs的PI输出值直接作为vds,vqs,产生SVPWM波,并且其限幅值设置为±0.95和±0.3来确保输出结果始终在最大电压允许的单位圆以内。但是实际控制时我们期望的电压输出矢量应该不一定在这样一个矩形范围内,而应该是在单位圆以内(这里的单位圆应该以直流侧电压经SVPWM变换后能够达到的最大电压输出值为参考),但是这样就牵涉到一个如何设置vds,vqs限幅值的问题。
如果全部设置为1,当d/q的PI均饱和时,其输出矢量和已经超出了单外圆以外;如果按例程中那样以单位圆的某个内接矩形作为限幅值,则必然有很大一部分区域无法输出,可能达不到想要的控制效果。不知道各位看过该例程的朋友是如何考虑上述问题的,希望大家多交流一下。

楼主:
and

下面这个图中,如果采用例程中的控制范围,则Vs只能输出在蓝框以内,而橘色部分的大部分区域无法输出,尤其是在弱磁控制时,部分橘色区域应该是肯定需要的,如果把Vd,Vq的限幅值分别设为1,则还有圆外的一片黄色区域是不合理的。当Vs大于1时,我再次强制把Vs限制在圆上,则由于最终的输出是2个电流PI的矢量和,可能d或者q的结果由于矢量和的限制根本达不到我想要的值。

网友A:
动态限幅

一般Vd比较小,可以根据实际的Vq来对Vd做动态限幅,以保证SVPWM运算不溢出,只是要做一次开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