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说说步进电机细分数与DAC的关系

楼主(2007-11-09):
步进电机细分数越高,DAC位数应该越高,我现在用8位DAC,作8细分,那么做更高的细分,DAC位数如何选择,请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我用8位DAC做32细分,在某些微步上出现了停顿现象

我用8位DAC做32细分,在某些微步上出现了停顿现象

网友A:
A3955里面有个三位的D/A,就能做到8细分呀?

网友B:
再分下去就无意义了

难道搞个10位DAC就能分到1024级吗?

楼主:
10位DAC是做不出1024细分的

当用8位做32细分的时候,就出现了细分不均匀的现象,也就是细分步踞角不一样,理论跟实际是不同的,按我的理解,10位DAC如果不带浮点的话,在实际中做到效果最好,也顶多是32细分,不知大家有何高见

楼主:
DAC与细分数之间的经验请大家赐教

我用的是单片机+DAC+部件电机驱动芯片的方式来控制,大家是不是这样做的细分,那DAC与细分数之间的经验请大家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