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让它们同时运转...

楼主(2007-11-09):
怎么保持同步呢?想把一条曲线用电机带动皮带画出来,向针式打印机.
比如:RUN XY ();
用CPU来怎么实现?

网友A:
一个X轴,一个Y轴?

网友B:
呵呵,同时运行两个轴完全可以.

同时运行40几轴都有.注意是同时.同时不一定同步.当然同时也可同步.
历史上不是有个叫绘图仪的东西吗?找找资料参考一下.

楼主:
就是插补啊!哪儿有相应的控制同时运转的啊?

我写了一个,不行啊!基本上和绘图仪差不多.

网友C:
XY查补不难

   都是成熟满地可见的技术了,牛X的是多轴联动。

楼主:
eeproom您好,哪儿能找到XY插补呢?

网友D:
刚做了一个控制3个步进电机同时运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