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减速电机能不能调速的?

楼主(2007-11-11):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减速电机

直流减速电机分有刷和无刷的,都可以调速,但驱动方式不同。

楼主:
直流减速电机驱动方式是怎样的

谢谢DADODO,  还想问一下常用直流减速电机驱动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B(2017-08-31):
引用 楼主:
谢谢DADODO,  还想问一下常用直流减速电机驱动方式是怎样的?

最常用的驱动是H桥
最常用的调速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