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从事这行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11-13):
55千瓦380v 电机  怎么启动啊

楼主:
55千瓦380v交流电机 该怎么启动

55千瓦380v交流电机  该怎么启动

网友A:
星角转换自耦降压都行

楼主:
星角转换自耦降压这样启动大概费用多少啊

星角转换自耦降压这样启动大概费用多少啊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星角启动也要1000-2000块

楼主:
星三角启动就用三个接触器吗 能用这么多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