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千瓦380v交流电机 怎么启动好

楼主(2007-11-13):
55千瓦380v交流电机  怎么启动好

网友A:
ATU2043B-M
ATU209B
ATU2270B
ATU2207B-MFPY
ATU2741B-NFB
ATU2794B-MFS
ATU2860B-MFPG3G
ATU3741BM-P3FL
ATU3761MB-TFN
ATU3761MB-XFNG
ATU3761MB-XFNG3G
ATU4090B-PFNG3Y
ATU4256BM-RFS
ATU6043B-M
ATU6046B-M
ATU6049B
ATU6083B-M
ATU642B-M
AT91EB40A
AT91EB55
AT91FR40162S-CJ
AT91M40800-31AI
AT91M40800-33AI
AT91M40800-33AU
AT91R40008-66AU
AT91RM9200-CJ
AT91RM9200-ES
AT91RM9200-QU-002
AT91SAM7A1-EK
AT91SAM7A2-AI
AT91SAM7A2-AU
AT91SAM7A2-EK
AT91SAM7A3-AU
AT91SAM7A3-EK
AT91SAM7S128-AU-001
AT91SAM7S128-MU
AT91SAM7S256-AU-001
AT91SAM7S256-MU
AT91SAM7S321-AU-ES
AT91SAM7S32-AI
AT91SAM7S32-AU-001
AT91SAM7S512-AU-DV
AT91SAM7S64-IAR
AT91SAM7S64-MU
AT91SAM7SE32-AU
AT91SAM7SE512-AU
AT91SAM7SE512CJ-ES
AT91SAM7SE-EK
AT91SAM7S-EK
AT91SAM7X128-AU
AT91SAM7X128-AU-001
AT91SAM7X256-AU
AT91SAM7X256-AU-001
AT91SAM7X512-AU-ES
AT91SAM7X-EK
AT91SAM9260-CJ
AT91SAM9260EK
AT91SAM9260-QU
AT91SAM9261-CJ-001
AT91SAM9261-EK
AT91SAM9261S-CU
AT91SAM9263-CU
AT91SAM-ICE
AT5754-6AQJ
AT90S4414-4PC
AT90S4433-8AI
AT90S8515-4AC
AT90USB647-16AE
AT90USB647-16AU
ATA5278-PKQI
ATA5282-6AQH
ATA556711-DDT
ATA556715-PAE
ATA5743P6-TGQY
ATA6660-TAQY
ATAVRDRAGON
ATEPLDISPCABLEREV.4.0
ATMEGA1280V-8AU
ATMEGA128-16AI
ATMEGA128-16AU
ATMEGA128L-8AI
ATMEGA128L-8AU
ATMEGA128L-8MI/TR
ATMEGA128L-8MU
ATMEGA16-16AI
ATMEGA16-16AU
ATMEGA162V-8AU
ATMEGA165PV-8AU
ATMEGA165V-8AI
ATMEGA165V-8AU
ATMEGA168-20AU
ATMEGA168-20MU
ATMEGA168V-10MU
ATMEGA169L-4AI
ATMEGA16L-8AU
ATMEGA16L-8PI
ATMEGA16L-8PU
ATMEGA2560-16AU
ATMEGA2560V-8AU
ATMEGA32-16AU
ATMEGA32-16MU
ATMEGA3290V-8AU/TR
ATMEGA329PV-8AU
ATMEGA32L-8PU
ATMEGA48-20AU
ATMEGA48V-10AU
ATMEGA48V-10PU
ATMEGA640-16AU
ATMEGA64-16AC
ATMEGA644V-10AU
ATMEGA64L-8AU
ATMEGA64L-8MI
ATMEGA8515-16AI
ATMEGA8515-16AU
ATMEGA8515-16JI
ATMEGA8515-16PI
ATMEGA8515-16PU
ATMEGA88-20AU/TR
ATMEGA88-20PU
ATMEGA88V-10AU
ATMEGA88V-10MU
ATMGEA8L-8AU
ATMEGA8L-8PU
ATTINY11-6PU
ATTINY11-6SC
ATTINY11L-2SI/TR
ATTINY12L-W-7
ATTINY13V-10MU
ATTINY13V-10SU
ATTINY15L-1PU
ATTINY15L-1SU
ATTINY15L-1SU/TR
ATTINY2313-20SI
ATTINY2313-20SU
ATTINY2313-20SU/TR
ATTINY2313V-10MU
ATTINY2313V-10PU
ATTINY2313V-10SI
ATTINY2313V-10SU
ATTINY24V-10SSU
ATTINY26-16SU
ATTINY26L-8SU
ATTINY28V-1AI
ATTINY85V-10SU
ATF1502AS-10AU44
ATF1502AS-10JU44
ATF1502AS-15AI44
ATF1502ASL-25AI44
ATF1502ASV-15AC44
ATF1504AS-10JU44
ATF1504AS-7AC100
ATF1504ASV-15AU100
ATF1504ASV-15JC44
ATF1508AS-10AU100
ATF1508AS-10JU84
ATF1508AS-15JC84
ATF1508AS-7JX84
ATF1508ASV-15AC100
ATF1508ASV-15AU100
ATF16V8B-10PC
ATF16V8B-15JI
ATF16V8B-15JU
ATF16V8BQL-15PU
ATF16V8BQL-15PC
ATF16V8BQL-15SU
ATF20V8B-10JU
ATF20V8B-15JC
ATF22V10C-15JC
ATF22V10C-15PU
ATF2500C-20PC
ATFS161D-SU
AT7024-PGQM
AT73C203
AT73C213
AT76C120H-MU1-OZ208
AT76C450BCMY-EK2X
AT76C502A-0T144
AT76C504A-OCT176
AT76C651B
AT77C101B-CB02V
AT77C102B-CB02YV
AT77SM0101BCB02VKE
ATR2406-PNQG
ATR2740-RQHH
AT80251G2D-SLRUM
AT80C32X2-SLRUM
AT83C26-RKTUL
AT83C51DVX-7FTJL
AT83SND2CDVX-7FTIL
AT83SND2CDVX-7FTJL
AT87C54X2-SLSUL
AT88SC0104C-SIA
AT88SC0104C-SU
AT88SC153-10SU-00
AT88SC1608-10PU-00
AT88SC6416CRF-DK
AT89C2051-12PU
AT89C2051-12SC
AT89C2051-12SU
AT89C2051-24PU
AT89C2051-24SI
AT89C2051-24SU
AT89C2051X2-24PI
AT89C4051-24PU
AT89C4051-24SU
AT89C5121-ICSUL
AT89C5122D-RDVIM
AT89C51-24PC
AT89C5130A-PUTUM
AT89C5131A-RDTUM
AT89C5131A-TISIL
AT89C51AC3-SLSUM
AT89C51CC01CA-RLTUM
AT89C51CC02CA-TISUM
AT89C51CC03CA-RLTUM
AT89C51CC03CA-S3SUM
AT89C51CC03UA-SLSIM
AT89C51ED2-SLSUM
AT89C51IC2-RLTIL
AT89C51RB2-3CSIM
AT89C51RB2-3CSUM
AT89C51RB2-SLSCM
AT89C51RB2-SLSIM
AT89C51RC2-SLSUM
AT89C51RD2-SLSIM
AT89C51RE2-RLTEM
AT89C55WD-24AU
AT89C55WD-24JU
AT89LP2052-16PU
AT89LP214-20PU
AT89LS51-16AU
AT89LS51-16JU
AT89LS52-16AU
AT89LS52-16JU
AT89LS52-16PI
AT89LS52-16PU
AT89LV51-16JC
AT89RF230-ZSU
AT89RFD-01
AT89S51-24AI
AT89S51-24AU
AT89S51-24JC
AT89S51-24PU
AT89S52-24AU
AT89S52-24JU
AT89S52-24PC
AT89S52-24PU
AT89S8253-24JI
AT89S8253-24JU
AT89S8253-24PU
AT76C120H-MU1-OZ208
AT76C450BCMY-EK2X
AT76C502A-0T144
AT76C504A-OCT176
AT76C651B
AT17LV010-10PU
AT17LV512A-10PU
AT24C01A-10PI-2.7
AT24C01A-10SI-2.7
AT24C01A-10SC-2.7
AT24C01BN-SH-B
AT24C01BN-SH-T/TR
AT24C01B-PU
AT24C02B-10PU-1.8
AT24C02B-10TU-1.8/TR
AT24C02BN-SH-B
AT24C02B-PU
AT24C02B-TH-T
AT24C02B-TSU-T
AT24C02N-10SI-1.8
AT24C02N-10SI-2.7/TR
AT24C02N-10SU-2.7/TR
AT24C04-10PI-2.7
AT24C04-10PU-1.8
AT24C04-10PU-2.7
AT24C04A-10TU-1.8/TR
AT24C04AN-10SU-2.7/TR
AT24C04BN-SH-T
AT24C04B-TH-T
AT24C04N-10SI-1.8
AT24C04N-10SU-1.8
AT24C04N-10SU-2.7
AT24C08A-10PI-2.7
AT24C08A-10PU-2.7
AT24C08AN-10SU-1.8/TR
AT24C08AN-10SU-2.7/TR
AT24C1024BN-SH25-B
AT24C11-10PU-2.7
AT24C128-10PI-2.7
AT24C128-10PU-2.7
AT24C128-10TU-1.8/TR
AT24C128-10TU-2.7
AT24C128BN-SH-B
AT24C128BN-SH-T
AT24C128B-TH-B
AT24C128N-10SI-2.7
AT24C128N-10SU-1.8
AT24C128N-10SU-1.8/TR
AT24C128N-10SU-2.7SL472
AT24C164-10SI-2.7/TR
AT24C164-10SU-1.8/TR
AT24C16A-10PU-2.7
AT24C16A-10TU-1.8/TR
AT24C16AN-10SA-2.7C
AT24C16AN-10SI-2.7
AT24C16AN-10SU-1.8
AT24C16AN-10SU-2.7
AT24C16AY6-10YH-1.8
AT24C16B-TH-B
AT24C256B-10PU-1.8
AT24C256BW-10SU-1.8/TR
AT24C256N-10SI-1.8
AT24C256W-10SI
AT24C32A-10TU-1.8/TR
AT24C32AN-10SI-2.7
AY24C32AN-10SU-1.8/TR
AT24C32AY6-10YH-1.8
AT24C32CN-SH-B
AT24C32CN-SH-T
AT24C32C-TH-B
AT24C512-10PU-2.7
AT24C64A-10PU-2.7
AT24C64AN-10SI-2.7/TR
AT24C64AN-10SU-1.8
AT24C64AN-10SU-1.8/TR
AT24C64AN-10SU-2.7/TR
AT24C64BN-10SU-1.8
AT24C64BN-10SU-2.7/TR
AT24C64CN-SH-B
AT24C64CN-SH-T
AT24C64C-TH-B
AT25020N-10SC
AT25040AN-10SU-2.7/TR
AT25128A-10TU-1.8
AT25128A-10TU-2.7
AT25128AN-10SQ-2.7
AT25128AN-10SU-2.7
AT25128AN-10SU-2.7/TR
AT25160AN-10SU-1.8
AT25160AN-10SU-2.7
AT25160AN-10SU-2.7
AT25256A-10PU-2.7
AT25256AN-10SU-1.8/TR
AT25256AW-10SU-2.7
AT25320AN-10SU-2.7
AT25640AN-10SU-2.7/TR
AT25640AY1-10YU-1.8
AT25F512AN-10SH-2.7
AT25F512AY4-10YH-2.7
AT25FS010N-SH27-B
AT25FS040N-SH27-B
AT25P1024C1-10CI-2.7
AT26DF321-S3U
AT27BV1024-90JU
AT27BV4096-12VI
AT27BV512-70RU
AT27C010-70JU
AT27C010-90JC
AT27C020-55JU
AT27C020-70JC
AT27C4096-12JC
AT27C4096-12JI
AT27C4096-15JC
AT27C512R-45TU
AT27C512R-70PU
AT27LV010A-70TU
AT27LV512A-12TC
AT2803-PLQ
AT28BV256-20TU
AT28BV64-30JC
AT28BV64B-20SU/TR
AT28BV64B-20TI
AT28C256-15TI
AT28C256E-15PU
AT28C64-15PC
AT28C64B-15JU
AT28C64B-15PU
AT28C64B-15SU
AT28HC256-12TC
AT29BV040A-20JU
AT29C010A-12JC
AT29C010A-70JU
AT29C020-70JU
AT29C020-90TU
AT29C040A-90TU
AT29LV512-20JC
AT45D081A-TI
AT45D161-RI
AT45DB011B-SC
AT45DB011B-SI
AT45DB021B-SC
AT45DB021B-SU
AT45DB041D-SU
AT45DB041D-SU/TR
AT45DB041D-SU-2.5/TR
AT45DB081B-CNU
AT45DB081B-TC-2.5
AT45DB081B-TI
AT45DB081D-SU
AT45DB161B-CNC
AT45DB161B-CNU/TR
AT45DB161D-SU
AT45DB161D-TU
AT45DB321C-CNU
AT45DB321C-CNU/TR
AT45DB321D-MWU
AT45DB321D-SU
AT45DB321D-TU
AT45DB642D-CNU
AT45DSP041D-SU
AT45DSP081B-CNU
AT45DSP081D-SU
AT45DSP161D-SU
AT49BV001ANT-55TU
AT49BV001ANT-55VU/TR
AT49BV040B-JU
AT49BV1604-90TI
AT49BV1604-KOREA-A
AT49BV160CT-70TI
AT49BV160D-70TU
AT49BV160-DIE
AT49BV163A-70TI
AT49BV163A-70TU
AT49BV163D-70TU
AT49BV163DT-70TU
AT49BV320D-70TU
AT49BV320DT-70TU
AT49BV322AT-70CI
AT49BV322D-70TU
AT49BV4096A-90TI
AT49BV512-55JI
AT49BV802A-70TU
AT49BV802AT-70TU
AT49BV8192AT-90TI
AT49F001-90JC
AT49F001-90JI
AT49F001ANT-55JI
AT49F001ANT-55JU
AT49F002ANT-55JI
AT49F2048A-70RC
AT49F2048A-70TC
AT49F2048A-90TC
AT49F516-70JC
AT49F8011T-70TC
AT49F8192A-90TC
AT49F8192AT-70TC
AT49LV002NT-90JC
AT49SN6416T-70CI
AT52BC3221A-70CI
AT52BC3221AT-70CI
AT52BC6401A-70CI
AT52BR3224AT-70CI
AT93C46-10PI-1.8
AT93C46-10PU-2.7
AT93C46-10SI-1.8
AT93C46-10SU-2.7/TR
AT93C46-10TI-2.7
AT93C46A-10PI
AT93C46A-10TI-2.7
AT93C46D-10PU
AT93C46DN-SH-B
AT93C46DN-SH-T
AT93C56A-10PU-2.7
AT93C56A-10SU-2.7
AT93C56A-10SU-2.7/TR
AT93C66A-10PU-2.7
AT93C66A-10SU-2.7/TR
AT93C86A-10PU-2.7
AT93C86A-10SI-1.8
AT93C86A-10SI-2.7
AT93C86A-10SU-1.8
AT93C86A-10SU-2.7/TR
AT93C86A-10TI-2.7
AT0980-TJS
AT514DT13
AT7024-PGQM
AT73C203
AT73C213
AT76C120H-MU1-OZ208
AT76C450BCMY-EK2X
AT76C502A-0T144
AT76C504A-OCT176
AT76C651B
AT77C101B-CB02V
AT77C102B-CB02YV
AT77SM0101BCB02VKE
AT80251G2D-SLRUM
AT80C32X2-SLRUM
AT90S4414-4PC
AT90S4433-8AI
AT90S8515-4AC
AT90USB647-16AU
ATAVRDRAGON
AT88SC0104C-SIA
AT88SC0104C-SU
AT88SC153-10SU-00
AT88SC1608-10PU-00
AT88SC6416CRF-DK
SPX1117M3-L/TR
SPX1117M3-L-1.5/TR
SPX1117M3-L-2.5
SPX1117M3-L-2.5/TR
SPX1117M3-L-3.3
SPX1117M3-L-3.3/TR
SPX1117R-L-1.5
SPX1117R-L-1.8
SPX1117R-L-2.5
SPX1117U-L-3.3
SPX1581T5-L/TR
SPX1585AT-L/TR
SPX1585AT-L-3.3/TR
SPX1585AU-L-2.5
SPX1585AU-L-3.3
SPX1587AT-L/TR
SPX1587AT-L-1.5
SPX1587AT-L-2.5/TR
SPX1587AT-L-3.3/TR
SPX1587AU-3.3
SPX1587AU-L-3.3
SPX2431AM-L/TR
SPX2431M-L
SPX2815T-L-3.3
SPX29150T-L-2.5/TR
SPX29150T-L-3.3/TR
SPX29150T-L-5.0/TR
SPX29151T5-L-5.0/TR
SPX29152T5-L
SPX2920U-L-5.0
SPX29300T-L-2.5/TR
SPX29300U-L-2.5
SPX29300U-L-3.3
SPX29301T5-3.3
SPX29301T5-L-1.8
SPX29301T5-L-2.5
SPX29301T5-L-3.3
SPX29301T5-L-5.0/TR
SPX29302T5-L/TR
SPX29302U5-L
SPX29500U-L-5-0
SPX29502U5
SPX2951ACS-L-5.0
SPX3819M5-2.5/TR
SPX3819M5-L
SPX3819M5-L/TR
SPX3819M5-L-1.2/TR
SPX3819M5-L-1.8/TR
SPX3819M5-L-3.3/TR
SPX3819M5-L-5.0/TR
SPX3819M5-L-5-0
SPX3819S-2.5/TR
SPX3819S-L
SPX3819S-L-2.5/TR
SPX3819S-L-3.3/TR
SPX385AM-L-5-0
SPX3940M3-L-3.3
SPX3940M3-L-3.3/TR
SPX431AN-L/TR
SPX431BM1-L/TR
SPX432AM-L/TR
SPX5205M5-L-1.8/TR
SPX5205M5-L-1-2
SPX5205M5-L-2-8
SPX5205M5-L-3.3/TR
联系方式:010-51343786 13581912201 QQ:1869687 280906543 MSN:KILY_CINDY@HOTMAIL.COM

网友B:
变频器,简单的就用星角启动

网友C:
要看负载特性

网友C:
大功率交流电机的转差率都很低

机械特性很“硬”,如用于带“硬负载”,如起重机等恒扭矩负载,变频器根本带无法启动,而水泵、风机、压缩机(针对冷机启动)等软性负载,则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D:
用电抗器吧

网友:
楼主不怕麻烦可以

使用饱和的食盐水作为电阻降压启动

楼主:
电机就是先空载再带负荷

网友C:
还有离合器?

那直接星形联接通电启动就是了

网友E:
这种小电机用星三角就好了

网友F:
自耦减压启动

JJ1B.XJ01.QJ3.系列自耦减压启动箱适用于交流380v,功率至300kw的三相鼠笼感应电动机作为降压起动之用,系利用自耦变压器降压的方法以改善当电动机起动时对输电网络的影响。

网友G:
还是可以用星角起动!

网友H:
星角启动要用延时,不然爆柜不要哭啊

网友I(2007-12-13):
是常用电路,按照这个思路设计就是

星三角启动——是常用电路,按照这个思路设计就是

网友J:
如轻载起动可用星角起动,重载起动可用减压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