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继电器的寿命问题

楼主(2007-11-13):
继电器 如T7继电器,寿命到后会出现怎么的现象?触点坏还是弹簧疲劳损坏?

网友A:
一般是触点坏。

网友B:
弹簧疲劳损坏?

还真得有点阅历.

楼主:
触点坏是机械接碰坏,还是电气触蚀?

 TO:尤新亮
    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应该有可能的,但是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C:
有些时候是触点积碳太多导致接触不好,并未损坏.

楼主:
积碳太多导致接触不好

 computer00 大多数积碳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电火花.

另外一个损坏的原因是触点发热,甚至会直接将触电融化。

网友B:
弹簧在一般应用中的(疲劳)强度相对很高的

继电器的机械寿命远高于电气寿命,在额定电流附近应用时的主要失效是触头烧蚀或磨损.

楼主:
电气寿命与机械寿命怎么区分?

号称1000万次机械寿命,我怀疑可能达不到,
电气寿命是10万次。

网友C:
我也不清楚,电气寿命应该是指触点通了电流的吧

而机械寿命就是指触点没有电流,光在那啪嗒啪嗒的工作...

楼主: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继电器的机械寿命是相当长的(相对于触电而言)

正因为如此,市场上会有不少二手的继电器,貌似还可以但触点寿命也许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D(2008-01-02):
电寿命和机械寿命的比较

1.电寿命   试验目的:检验继电器在规定的条件下和循环次数中的性能。  试验方法:在环境温度下,触点加规定负载,线圈激励值为额定电压, 以规定的负载比和通断频率进行触点开断循环,在完成10%、50%、75%、100%的规定循环次数时,检查触点的工作情况,按规定失效判据判断继电器是否达到规定的电寿命要求。
2.机械寿命   试验目的:评定继电器在额定激励条件下,在全部扩展的循环次数内的机械性能。  试验方法:在环境温度下,触点不加负载,线圈激励值为额定电压, 以规定的通断频率进行触点开断循环,在每完成20%或10%、50%、75%、100%的规定循环次数时,检查触点的工作情况,按规定失效判据判断继电器是否达到规定的机械寿命要求。

网友E:
呵呵,这当然得看你是怎么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