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300KW左右的电机,怎样启动(厂区配电只有380接口)

楼主(2007-11-1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考虑软起动器

楼主:
谢谢2楼的!

你是说,自耦减压启动箱这种类似方式吗.自己设计难度大不大?如果需要用高压电机,是不是还要购置变压设备和高压控制箱呢?谢谢!

网友A:
自己设计不可能,买现成的吧!

网友B:
高压电机不经济

高压电机太贵不经济,
1。考虑软启动器
2。考虑用变频器
3。考虑和负载间用离合器或是液力偶合器,电机空载启动

网友C:
看你想花多少钱,一般使用软启动器或变频器,这样对电网的影响也不大。采用别的方法对厂区变压器也有影响。还有,你电机后面带的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引起启动电流过大的负载,就只能用软启动器或变频器了。

网友D:
大电机问题

1,根据供电情况,只有采用低压电机较为有利。
2,是否采用楼上所说变频,软启动...,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1000KVA),可以直接启动,。如果无调速要求,就没有必要使用变频设备。
3,如变压器容量略小,启动困难,可以配置专门的自耦降压启动箱,可以购买或定做,自己设计没有必要,有定型图纸。
一般电气成套厂家只需告知电机参数即可由他们的技术人员出图并制造。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选择ABB软启动器方案.

网友:
如果楼主不怕 危险 可以 使用 饱和的食盐水 作为电阻降压

网友E:
软启动器

网友F:
可以採取频敏起动

可以採取频敏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