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11-19):
今天连接了一个继电器,控制端输入给了10v的电压,可是开关还没有导通。可另一种继电器同样给控制端10v的电压,就能导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继电器的线圈内有二极管,看看是否是接反了?

还有,要按照线包电压要求提供控制电压才会可靠

网友B:
看看是什么电压等级的继电器

网友C:
线圈电压是不是一样

网友D:
好象没有见过10V电源的继电器

网友E:
继电器的输入电压有多种

继电器的输入电压有N种,怎么能
"控制端输入给了10v的电压,可是开关还没有导通。可另一种继电器同样给控制端10v的电压,就能导通" 这样比较?!
常见的继电器输入电压有直流5V,9V,12V,24V,
交流220V有也

网友F:
查看工作电压!

网友G:
同一类型继电器其“吸合”电压也不是一样的。

出厂都是在一个范围内。

网友H:
一般继电器上都有印刷工作电压,仔细看看

网友I:
继电器吸和电压是不同的

同一型号的继电器可能会吸和电压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