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系数的适应性???

楼主(2007-11-22):
我在一快板子做好了PID 控制系统,系数调整好了,但是仿照原来的板子做一样的板子,同样的系数却不能用了? 器件都是一样的,连续做了3块,都不能用,郁闷死。

网友A:
PID 控制

PID 控制是针对系统的,不同的系统是不同的整定参数,你得检查你的控制对象特性变了没有。

网友B:
纯硬件做?厉害

网友C:
呵呵,厉害

好好理解PID的适应性吧。不同板子参数不同

网友D:
robust性 鲁棒性! 不是适应性!

你用模拟器件搭的吗?
我感觉这问题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1.控制器,器件本身的原因。如果你是三块板子控制同一个东西,那么模拟器件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样!你就要仔细查一下,看是不是原来的参数?
2.控制不同的对象。Pid 不是万能的,找本自控书看一下,把参数重新设一下!
3.两者都是变的,那么就麻烦了。只能重新调参数了!

PID调起来应该不是很麻烦!
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