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控制5V

楼主(2007-11-23):
接在交流220V电压电路上的开关
我要用单片机来读这个开关的断开或闭合   有哪些方法?
(就像5V控制220V可用继电器,反过来220V控制5V 要用哪些器件)

小弟 急...

网友A:
降压变压器,光藕。

网友B:
带辅助触点的开关多的是...

网友C:
用继电器一样可以

简单的话用继电器一样可以.
有输入是AC220v的继电器,如欧姆龙.

网友D:
有输入是AC220v的继电器,如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