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机原理

楼主(2007-11-23):
这个应该是交流同步电机,里面的磁芯是一对极(即只有N、S极),给它一个正负脉冲,转一圈,从原理上分析如果停在平衡位置会不能起动,但其实使用中不会停止,还有它的方向是一定的,都是逆时针,想不通为什么不会反转,从受力情况看,如果起动反了,就会反转,真搞不懂,不知大家了解否?

楼主:
请大家指教一下

本人是学电子的,对电机不太了解,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仔细观察,应该是机械结构防逆转。

网友B:
LZ自己不仔细,磁路是不对称的哦

楼主:
应该防倒转应该可以排除

应该防倒转应该可以排除,因为没有外力控制它。
 xwj 你能解释一下吗?就算磁路不对称,只会改变平衡位置,不会影响正反转吧

楼主:
补充一下

上面的硅钢片是不在同一个面上的,下面两块高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控制方向的

楼主:
试出来一个结论

我发现只要把在硅钢片插在线圈的位置高低换一下,电机就会反转,但如果位置不变,把下面部分硅钢片向下压,压到比上面部分还低,转向还是不会改变。转向应该和线圈的绕向有关系

网友A:
电机轴是驱动什么机构,注意力不应只集中在电机上。

楼主:
转向和线圈绕向有关

驱动的是齿轮应该和方向没关系,现在初步判断是线圈的绕向决定方向,我还有磁芯的材料是注塑铁氧体,大家也了解一下

网友B:
晕~~~ LS,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网友C:
呵呵,那种指针式的石英电子钟里面就用的这种小电机

不过那个里面有防逆转结构的,还有一个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