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评价下这两个继电器触点干扰吸收回路

楼主(2007-11-26):
继电器的电流在2A左右,380V电压。由于吸合过程中的电磁波辐射干扰有影响,想接个触点吸收回路。不知道下面两个电路的优劣情况如何,请大家赐教!希望能有个简单点的电路更容易实施。

网友A:
如果是交流就麻烦点,直流就反并二极管了

网友B:
前面的要好点,不过380/2可以用可控硅了.

过零触发,干扰小,还有继电器的线圈要用二极管,要不干扰大,要用光偶把继电器和控制器隔开.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想先尽量把继电器做好!

网友C:
建议使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