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检测继电器有没有导通

楼主(2007-11-27):
我想做一个继电器电气寿命老化测试,用单片机去控制继电器通断(通断频率1次/1S),继电器输出端是接220V,10A的负载,现在我想用个检测电路去检验继电器输出端有没有接触,然后把这个信号反馈给单片机,可输出端是市电,不知道怎么耦合过来(想用变压器,可通断频只有1S/1次,怕变压器反应不过来),有没有其它的办**??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在输出负载并联一组电路,在这个并联电路里串入光耦。检测光耦输出。若在25ms内都没导通,那么就是还没接通了。
这里并联的电路主要是保护光耦不被220V击穿烧毁,具体电路可以看着接。

楼主:
我也想找这种光耦

我也想找能够在220V交流条件下工作的光耦,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元件,网上没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的替代方法(主要是考虑反应要快的,要不然我都可以用变压器代替了)

网友B:
没有哪个光耦能直接接220V,但

只要加上正确的限流限压电路就可以让任何光耦在220下工作

而且你的应用根本就不需“考虑反应要快的”,任何光耦的速度都比你的要求快得多

楼主:
楼上的,就是这个限压电路反应速度不好弄

本来想通过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去把220V交流耦合成低压直流,可考虑到反应速度跟不上.

网友C:
这个就简单了

光藕 串个电阻,并在 继电器的触点两端

当继电器没闭合时,因为负载的电压与电流,能驱动光藕

当继电器闭合后,短接了光藕,光藕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