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插补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7-11-28):
(无正文)

楼主:
直线插补的速度,请教.

假设是1CM的直线段,用直线插补算法,要先加速,然后匀速,最后减速,如果是个复杂的曲线,例如:椭圆,是由许多小线段逼近的,每个线段都要执行梯型调速,速度是不可能快起来的,
  我用的是步进电机,走XY平面的图形,大家有谁对这个熟悉,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一句:单独的直线段,速度是很快的,曲线快不上去.

网友A:
你的MCU该下课

  换快速的MCU或DSP.要是用到C刀补,你就不要想使用8位单片机了。

网友B:
请到我的博客看我做的单片机控制器快速插补录像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楼主:
我用的是C8051F,速度也可以啊,不需要刀补,精度0.1MM就行

CWH,您好,在博客里没见有快速插补的录像啊!
我的系统是接收PC的数据,放在系统的RAM里,这些数据全是直线插补做出来的,特别是复杂的曲线,那么多小线段组成的,而且每段都要执行梯型速度曲线,速度确实快不起来,
   我用的是定时器中断法来实现的,昨天把步进电机的启动速度提高了许多,速度能快些,但是,这不是好办法啊!我想降低插补精度,比如:一个圆弧由1000个线段组成的,我减少为500个,这样也不妥,万一有一个线段是直线,就把它丢了呀,这样不行,
   哪位有高招啊!非常感激!

网友B:
re

你的方法我很早就做过,数据来自coredraw得绘图文件。可这样看,把凡是同一方运动的数据累加,构成一组长线这样可有梯形的加减速运动。反转时减速再加速。我的录像点击我的播客可看到。

楼主:
是的,COREDRAW里的数据.

楼主:
我的有点特殊,只是第一象限的数据,以坐标源点为中心的.

楼主:
cwh:您好! 是不是还要设置个角度啊!

复杂的弧线,一个X方向的直线,一个Y轴的直线,角度时刻在变化的呀?
怎么能实现呢?

IN;
PA;
SP1;
PU0,0;
PU3562,1135;
PD3562,1135;
PD3562,1139;
PD3562,1142;
PD3562,1145;
PD3562,1148;
PD3561,1151;
PD3561,1155;
PD3560,1158;
PD3559,1161;
PD3558,1164;
PD3558,1167;
PD3557,1171;
PD3556,1174;
PD3554,1177;
PD3553,1180;
PD3552,1183;
PD3550,1186;
PD3549,1190;
PD3547,1193;
PD3545,1196;
PD3543,1199;
PD3542,1202;
PD3540,1205;
PD3537,1208;
PD3535,1211;
PD3533,1214;
PD3531,1218;
PD3528,1221;
PD3526,1224;
PD3523,1227;
PD3520,1230;
PD3517,1233;
PD3515,1236;
PD3512,1239;
PD3508,1242;
   能否给我说详细点啊!这个东西困扰我多时啦,压力很大,我的信箱是:
SDWPQ@YAHOO.COM.CN  QQ:332467726

楼主:
还有人顶吗?

网友C:
插补运算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直线插补很好做,因为它只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
而对于曲线,可以看作无限线段组成的,根据精度的不同,数量会有很大差别,所以应该把它捋直了,再来做插补!

也就是说,关键不在插补怎样做,而是怎样把它捋直!

楼主:
不会弄直的吧,你想想,很多小线段组成的,

必须用直线插补来处理,想通过怎么调速上处理,还好办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