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交流接触器请教

楼主(2007-11-29):
请问我欲用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控制一根3~400V 6kW的三相加热管,加热管内部星接,接触器线圈电压~220V,我想选用LC1系列的,从价格和容量上考虑,选哪一款型号的比较好呢?知道的请解答,谢谢!

网友A:
6kW也不是很大的功率

一般接触器也应该可以胜任。而根据你的问题,最好直接找厂家或代理咨询。

楼主:
谢谢楼上

哦,明白了,单子是给瑞典做的,我想选用尽量好的牌子。

网友B:
不是感性负载

121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