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我的步进电机转起来后震动得有些大,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估计是步数不对.

网友:
你先整个500HZ左右的很均匀的脉冲试试

网友B:
前面几位说的都有可能,

同意2楼

楼主:
速度提上来振动就小了

现在有几K的频率,1K是不行的,不知为什么这么快,这下不大好办了。

网友C:
启动/停止时震动大可能是没有做加速/减速处理

运行中震动大则就是你发的脉冲不均匀引起的,这样马达就会忽快忽慢,自然有震动了。

网友:
LS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D(2013-03-11):
问题解决了吧,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