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mcu系统,24v低压系统,选用什么型号光藕?

楼主(2007-12-03):
   用5v的单片机做个控制系统,
1:控制24v的低压电磁阀系统。
选用光耦来控制呢,还是其他方式呢?,如用光耦什么型号好些?
2:单片机检测24v电磁阀开关状态,
用选用光耦来控制呢,还是其他方式呢?如果还用光耦具体什么型号呢?
 没做过工控类的项目,不是很了解,希望
大家能指点一下,小弟多谢大家的指点,做好详细一点。
  祝:工作愉快,万事如意!

网友A:
控制电磁阀最好选用继电器

光耦的选择就多了,比如TLP521等等都是可以的

网友B:
选用可控硅型的光耦比较好~~~~~~`

楼主:
谢谢,2意思是光耦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电磁阀吧

3楼,有具体可控硅光耦型号吗?
  不是很了解工控,谢谢各位

网友C:
这个要综合考虑

先把以下几个参数拿来,**诉你型号.
1.交流阀还是直流阀?
2.阀的功率多大,就是电流多大?
3.阀的动作频率有多高,就是开一般多长时间,关一般多长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

1:直流阀;
2:我还要再确认一下;
3:关60秒,开5秒的频率。
   明天再具体给出数据。

网友D:
单片机->光藕->三极管->电磁阀

单片机->光藕->三极管->电磁阀

网友E:
直接用固态继电器

有(控制端)3v_36V的直流固态继电器,就是个头大稍微大点

楼主:
继电器我感觉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

1:24V电路控制直流阀;
2:电磁阀工作电流0.65A;
3:关60秒,开5秒的频率。
  还有24v电路电流要设计成多大电流的为佳?2A可以了吧。
基本上为工作电流的5倍左右!

楼主:
光耦加三极管可以吗?

网友C:
你这个频率继电器是首选.

假设单片机为AVR,那么单片机口线串电阻直驱TLP521光偶,光偶串电阻 直驱8050三极管,三极管 直驱JQX-23A继电器,价格找淘宝.

楼主:
谢ls

谢谢,搜到这个电路感觉挺简洁的,不知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B:
Q1 npn比较好吧;

楼主:
是啊,我也感觉npn的要好些,

不知为什么设计成pnp型的,感觉怪怪的

网友F:
13楼的这个电路好象不能用吧

楼主:
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