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厚膜电路

楼主(2007-12-03):
哪位有用过或了解厚膜电路的?

网友A:
家电上有用的.

楼主:
工业上用的

用来检测三相交流电压&电流。有这种厚膜吗?

楼主:
有了解的吗?

有了解的吗?

楼主:
这么多天,帖子都沉底了

哪位有了解的?

网友B:
厚膜电路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简介:

1. 什么是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简介:
典型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是以陶瓷作为线路的基板 (尺寸大小约在6"×6"以内),将导体网络及电阻组件利用网版印制技术,印于基板表面;使用SMT, Wire Bonds,COB,TAB等装着技术,把其它主(被)动组件(如TR,IC,Diode,Cap,Inductors,ASIC等)装着于陶瓷基板上;再连接输出引脚,及封装作业,而形成一个功能完整,保密性高的应用IC, 我们通称为厚膜混合集成电路(Thick Film Hybrid Circuit) 或直接称为厚膜(Hybrid)。

2. 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的优点:
· 尺寸缩小:比传统PCB 至少小0.7倍或更小。
· 保密性高:封装作业使保密性提高。
· 设计弹性佳:采用雷射动态修整(Functional trim)可调整电压,电流,时间,频
率、、、等。
· 精密度高:Tol. ±0.5%。
· RatioTol. ±0.2%
· 研发速度快(4-6周), 研发成本低RMB1000-5000。
· 耐热, 散热性佳:低噪声,适高频,可靠度高。
· 可设计大功率及耐高压。

3. 传统PCB和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的比较(1代表最差,5代表最佳):

特性比较 PCB(THM) PCB(SMT) Thick Film Hybrid
可靠度 1 2 4
成本 2 3 1
外观尺寸 1 2 3
散热性 1 1 4
研发时间,成本 4 5 4
设计弹性 4 4 5

网友C:
RE:

LS的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你公司就帮客户设计或做厚膜电路的吗?

楼主:
可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