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300W直流电机

楼主(2007-12-07):
我现在要用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要用到正反转,PWM,(单片机有PWM口)电机功率在250W到300W之间,有没有这种芯片!承载电流最好是10A的

网友A:
不是什么都能用芯片解决的,要用分立元件自己搭

网友B:
直流电机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C:
有成品

http://www.dianyuan.diytrade.com

网友D:
有220V供电6A的成品,电路复杂

原理图要完全看懂(包括参数)有一定难度,重新布PCB并备齐元件调试出来更难。

网友E:
额定电压是多少? 220V整流后吗?

那么大功率那么高电压,显然是没有直接驱动的芯片

网友D:
220V肯定指的是AC,驱动电路采用的肯定是高压大功率管

网友F:
无碳刷电机控制器芯片

提供直流无碳刷电机控制器芯片,控制器解决方案, 帮助客户完成整套直流无刷马达方案的设计,免费技术支持,减少客户在电路设计方面的投入及缩短研发周期。
Tel:0755-83688556-807
E-Mail:sw_hsu@axwdragon.com
Msn:smog_xu@yahoo.com.cn

徐生

网友G(2009-07-01):
NTSC是72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