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两个步进电机同时运转?

楼主(2007-12-07):
是这样的,X,Y两个电机同时完成一个直线插补运算,我现在的情况是:用一个定时器来实现向两个电机发脉冲,走完X在走Y,这样效率太低了,能不能让X和Y电机同时运转呢?
   具体怎么实现?
    例如:

     XY();
     .........
            while(!_testbit_(BIT)){ }
     .........

网友A:
我做过两台步进电机同时运转的控制器,是用FPGA/CPLD芯片做的,两台步进电机并行工作,每台步进电机转速,方向,步数都可同时控制。

楼主:
原理应该是相同的啊,能否具体说一下呢?

网友A:
用VHDL造步数,转速,方向可控的元件,然后例化两次,这样两台步进电机是并行工作的。

楼主:
谢谢!不过,我对VHDL一点也不懂,我还是在CPU上想办法吧.

楼主:
还有谁能说一下啊?

网友B:
sdqiang

请问sdqiang是怎么做的啊,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