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为什么两个达林顿的VCE不同

楼主(2007-12-11):
电阻都为1K,但是上面两个的VCE在4.5V,下面的是0.6V,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上下两个达林顿管的基极的对地的电位不同

上下两个达林顿管的基极的对地的电位不同

楼主:
那我是不是该把上面的改成PNP型的?

那我是不是该把上面的改成PNP型的?如果不换管子该怎么改呢?

网友B:
换管子吧,不然,会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