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12-13):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单片机?采用什么办法如何控制继电器?

1、使用7407、7406这样封装相同但是控制逻辑相反的芯片;07不行上06;
2、使用uln2803和ulnxxxx这样封装相同但是控制逻辑相反的芯片;
3、如果是273这样的芯片并行扩展,把OE接I/O;输出高阻+uln2803也可以;

楼主:
谢谢

89S52的,用P2口驱动一个三极管9014,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9V的)
每次上电时继电器都会动一下,我是初学者请前辈给个指点谢谢

网友A:
pnp+npn电路即可;

51上电的时候,是高电平;9014是npn三极管,所以上电的时候会动一下;
改成pnp+npn即可;

楼主:
再次请教

请问直接用PNP能不能驱动45MA的继电器,

网友B:
完全可以

这个电流并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