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中的电流环起什么作用,目标数值怎么得到?

楼主(2007-12-17):
(无正文)

网友A(2010-02-08):
伺服有三环
电流环
速度环
位置环

位置环需要给定目标数值
速度环给定值是位置环的输出
电流环给定值是速度环的输出

网友B:
呼唤T叔

网友C(2010-03-17):
电流环  可以 提高 电机的 响应时间 吧!!

楼主:
恩 也许吧
这个帖子3年后有人回
这是一个奇迹

网友:
奇迹,楼主还记得三年前自己在这里发了个帖子:lol

楼主(2010-07-05):
自己做的事 要记着
哈哈

网友D(2012-10-08):
两年后我想问这个问题。。。怎么办。。。

网友E:
电流环估计是转矩控制

网友F:
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开发难度大

网友G(2019-01-13):
7年后 我想问问这个问题,电流环的给定是速度环的输出,那么假如现在给一个速度是5,那么实际速度是3,速度环会增加PWM使得速度靠近5,这个时候电流会增大呀,那么电流增大的时候,电流环发现电流超过给定了 那不是又直接降低了吗?

网友H(点评):
你的设定速度和反馈速度出现偏差不会直接增加PWM,是首先经过电流环解耦的所以你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网友I(2019-10-10):
引用 网友G:
7年后 我想问问这个问题,电流环的给定是速度环的输出,那么假如现在给一个速度是5,那么实际速度是3,速度 ...

所以我认为,你的速度指令如果改变了,电流环的指令也就同时改变了。
电流增加就会以速度指令为准。
当速度指令不变时,电流环才单独起作用,以保持转矩稳定。

网友J(2019-12-15):
7年了还没理解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