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无刷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7-12-17):
在下第一次接触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电机功率约250W,转速100rpm,不需变速,只需由两个霍尔元件控制正反转。请教各位,用哪种方案最好? MC33035 还是PIC单片机?谢谢。

网友A:
无碳刷电机控制器芯片

提供直流无碳刷电机控制器芯片,控制器解决方案, 帮助客户完成整套直流无刷马达方案的设计,免费技术支持,减少客户在电路设计方面的投入及缩短研发周期。
Tel:0755-83688556-807
E-Mail:sw_hsu@axwdragon.com
Msn:smog_xu@yahoo.com.cn
徐生

网友B(2008-01-22):
100转太慢了一点吧,控制精度不高的话推荐用33035,PIC不好调

网友C:
33035不是三相的吗

这个IC我用过,调试很简单.但需要三个传感器的,
建议换一个IC来做

网友D:
什么叫直流无刷电机

新手请多多教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