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选个效应管

楼主(2007-12-18):
 我要用一个35毫安以内<电流由0到35随机变化>的控制电流,去控制个恒流源电路推动的大功率led,<电压3伏,电流750毫安>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三极管,关键是三极管的压降过大,我决定用效用管  ,但参数不太清楚,
35毫安的控制电流,电压在2.5伏以内,去控制恒流源电路推动的大功率led,<电压3伏,电流750毫安>,   要求压降很小,  结型或耗尽型
有谁知道何种型号可以?

网友A:
用继电器,就没有压降了

可以考虑机械触点的继电器类,这样就不会有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