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的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p沟道MOS管的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
此电路应该没问题,
但是我在实际做的时候,
测试发现,MOS管 G端不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S--D  都导通,管子是30V的。

   多多指教

网友A:
电路没有贴上

G端的高电平要达到电源(你用的是30v)才能够可靠关断,不要认为5-0v就是高低电平了

楼主:
hi

这个图不可以控制

楼主:
hi

这样接法就可以控制
不明白两种电路有什么差别?

网友B:
我不这样用的

在8050的c脚再串个4.7k电阻进去看看,基本就行了!

网友C:
第二张图接法正点

第一张图行不通。

网友D:
MOS管控制要GS端

前一幅试想以下,假设被控制倒通了.Vgs是多少?呵呵,所以是行不通的

楼主:
谢谢

谢谢 gezhi ,我就准备在8050的c端,或者在spp G端加个电阻;
谢谢 开发过程;
谢谢 孤星119 ,是的,导通后,vgs两端电压为24v,把管子都会烧掉;

   画图的时候没仔细分析,呵呵,第一次设计电路真失败,55~~~

网友D:
呵呵,我说错了

应该是Vgd.

网友D:
Vg要大于Vd

上面的假设不成立是因为gd等电位

网友D:
呵呵,假设的时候是D>G了

楼主:
呵呵,估计孤星搞错了

这是p-mos管
Vs>Vg,mos管导通,o(∩_∩)o...

网友E:
LZ肯定把S和D极搞反了(P沟MOS管教排列和N沟的相反)

网友D:
to:12楼

是弄错了.

网友F:
什么叫正点?

6楼: 第二张图接法正点

第一张图行不通。

第一张图会烧管这是肯定的,因为VG电压超了.
第二张图的接**使VDS有一个约4-5V的压降,如果电流大的话可以用这个管顺便再烧开水.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已在mos管的G端串了一个电阻了,这样应该完美了吧,:-)
第一次设计电路,漏洞百出,呵呵

网友G(2012-08-22):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