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己编写过OPC协议的吗?

楼主(2007-12-19):
不知道这种协议用VB或者VC是否容易开发,我是指完全用自己的代码实现,最多使用winsock控件。

主要是对协议不熟,不知道实现一个简单的协议工作量有多大。不想参考别人的代码,因为不懂协议,那几乎是抄了。害怕抄不好或者抄错了,呵呵。

网友A(2009-06-24):
1、电脑USB接口输出---->信号通过某种转换进入(FPGA或cpld等)处理后通过某种方式转成差分信号---->通过一对差分线(两根线,不用电源和地)发送出去---->传送50m左右---->接收端通过FPGA解调成USB信号通过USB接口输出====>USB接口可以接鼠标/键盘/U盘等一切USB设备。

2、通过此延长通道还可以传输音频信号,当插上此设备后,自动安装USB声卡驱动(如同插上U盘一样)。

3、只要能实现此功能,不限止硬件是何种方式。
以上是具体要求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里找阿

网友D:
以太网络更合适吧,远端做成客户机.过去用386做机房上网就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