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 电机驱动模块设计

楼主(2007-12-20):
电机类型:步进电机、直流电机、交流电机

-    步进电机16细分以上的驱动器
-    有刷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 6W ~ 250W的驱动模块。模块具有速度环、电压环、电流环三环控制。
-    交流电机伺服模块

需要提供电路原理图,控制程序和相关文档。模块需具备RS232接口、RS485接口或者CAN接口中的两种以上接口。CAN接口应符合Device Net协议、CAN Open协议或者Profile协议中的一种。

网友A:
老兄要的是控制器还是驱动器?

一般步进电机、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的驱动器和控制器都是分开的两样东西。驱动器直接与电机相连,驱动器的输入控制信号由控制器提供,RS232,485或CAN等应该是与控制器相连的。很少有人把控制器和驱动器做成一个系统,并提供这么多的接口功能。

网友B:
还有啊,要多大电流、电压的

参数不全,怎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