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对步进电机的可编程控制

楼主(2007-12-25):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实现51单片机对步进电机的可编程控制?我做了实验发现直接用I/O口做频率输出端,频率输出根本不成线性。比如我要速度为 1转/M 和2转/M时,在程序里面无法控制。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用的芯片是AT89S52,本来要求10~50转/分钟。程序里面不能实现可变成控制。

网友A:
不可能,通过控制脉冲的频率来实现.

网友B: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C:
建议努力学习

网友D:
欢迎浏览我的步进电机博客

欢迎浏览我的步进电机博客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
定时器不准

你可以做一个表,把定时器下一次的值取出,在下一次定时中断时值赋给定时器,然后发脉冲,再取下一次的值,定时器中断返回前关闭脉冲(宽度需保证能打开光耦)...如果你有耐心可以对定时器进行休正,可以做得更准一些的。在开始时每一步加个几十Hz,高速时可以缓和一点的。网上好多**说加减速在程序里有什么好的计算方法,有的**还收费,我觉得对于51来讲做步进电机加减速除了查表还是查表,这表是关键,那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有复杂的计算

网友E(2011-01-07):
楼主没有说明步进电机类型、驱动电路,很难帮你。
建议买个驱动器,这样只需要控制正反脉冲数即可控制速度

网友F:
唉~
做不出只能说明你太笨

网友G(2011-05-13):
学习ing
引用 网友H:

严重同意

网友(2011-08-19):
同意12喽

网友I:
1分钟10转.................... 真是蛋疼